这个是什么意思:(unsigned xdata char*)1000H

楼主(2007-08-04):
是在一本书上的例子,在Keil中编译出错.是在一个宏定义中,具体是这样的: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1.H>
#define TxDATA  (unsigned xdata char*)1000H    //?
void  initial(void);
unsigned  xdata char *p;
int i=0;

/*****主函数   发送第一个字节,以便产生发送中断**/
main()
{
    initial();
    p=TxDATA;                               //?
    ACC=p[0];
    SBUF=ACC;                                    //发送第一个字节

    while(1);                                         //等待
    }

void initial(void)
{.......}

void  Rcv_INT(void) interrupt 4
{......    }
在宏展开的那句,也就是
 p=TxDATA;     出错.  我不知道(unsigned xdata char*)1000H 是什么意思,好像是要代表数组的地址?!
但我在书上没有找到这样的定义方法,那么该怎么定义才正确呢?
.....还有这句也出错:unsigned  xdata char *p;    改成:unsigned char xdata  *p;
是不是对的?

网友A:
就是一个类型转换

将数值类型的1000H转换成地址类型,然后赋给指针p。

楼主:
但是它怎么出错呢 ?

把图贴上来

网友B:
C下十六禁止是用0x1000表示,汇编才是1000H,而且要加括号

以防歧义

(unsigned xdata char*)(0x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