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接P0口,需要锁存吗?

楼主(2007-08-04):
(无正文)

网友A:
P0口怎么用?

单用可以不用锁存,复用的话就得加个锁存器了.

网友B:
JUN

不用锁存,因为在接P0口是:
  要看一下数码管是使用共阳还是共阴,
  第二就是要使用数码管的COM端,使每位都要有选通端
  第三还是主要的就是中间要一个缓冲:用74LS245

楼主:
这个缓冲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其实

也可以不用这个转换。P0口的电流绝对足够。

楼主:
也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C:
上拉电阻不能省

网友D:
最好要有上拉电阻

如果没有上拉电阻,输出1时为高阻状态。

网友E:
P0口内部没有上拉吗?

P0口内部没有上拉吗?

网友F:
51?

51的p0内部没上拉

网友G:
关于P0口带锁存器的问题

支持三楼的说法,
  1 ,P0口内部是不带上拉电阻的,用不用上拉电阻只要是要看你的硬件了,如是你用的数码管是共阳的话,你可以不接,如是你用的数码管是共阴的,则一定要用上拉电阻,拉电流太小了(我在使用中是接上拉的,为了可靠性,见意接上拉电阻).
  2,对于P0口用不用锁存器还得看你的硬件电路,分时复用时就一定要用锁存器了,

网友H:
学习

又看见好东西了 谢谢

网友I:
不用,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J:
如果你P0口单做数码管显示,那你就不用锁存,和地址总线复用,就需要了。

网友K:
必须接上拉电阻

不需要锁存,动态刷新显示就行

网友L(2014-08-28):
引用 网友K:
不需要锁存,动态刷新显示就行

动态刷新会卡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