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电路:如何在上电时保证4060的12管脚即rst是高电平

楼主(2007-08-05):
如图所示:这是个定时电路,上电时4001的3管脚输出低电平,负载不工作;按下S1按键后,4060开始定时,3管脚输出高电
平,负载启动。定时时间到了后回到上电初始状态。
问题:就是两个或非们相互影响,如何在上电时保证4060的12管脚即rst是高电平?

网友A:
参考51单片机复位电路,用个较大的电容上拉。
加个二极管,保证复位过程结束后RST引脚是低电平。

楼主:
maychang,上电是4060rst端要高电平状态,也就是清零状态

如图所示电路中,哪个地方给4060的12管脚提供高电平呢??

网友A:
没错,是上电时4060的RST脚需要短时高电平

然后RST脚必须回到低电平。RST总是高电平,那就没法计数了。
图中哪个地方也没有,复位元件需要你自己加上。

楼主:
maychang,我就是不知道

上电时4060的RST脚需要的短时高电平怎么获得的??其它的我都感觉看明白了

网友A:
现在好像又不能贴图了

没办法,慢慢说吧。
一个电解电容,大概10uF,一个电阻,大概10k,串联,电容接Vcc,电阻接GND。电解电容与电阻联接处接一个二极管正端,二极管可以用4148,二极管负端接4060的RST脚。
原图中C8不知道什么目的,不应该这样用的。C3C9C11也是一样。

楼主:
maychang,你说的意思是另加复位电路吧,我的意思是:

现在这个图能正常工作,上电时4001的3管脚输出低电平,负载不工作;按下S1按键后,4060开始定时,3管脚输出高电平,负载启动。定时时间到了后回到上电初始状态。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初始状态是怎么获得的?也就是4001的三管脚是怎么上电后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A:
上电时,好像不能保证RST引脚高电平

上电时,4060各输出为随机数,Q14(3脚)可能为低也可能为高。
上电时Q14如果为高,4001的1脚为高,3脚为低,6脚由于C3作用为低,4脚为高,4060RST脚为高,4060复位,4001的1脚为低。但此时4001的4脚为高,维持4001的3脚为低。
上电时Q14如果为低,4001的1脚为低,2脚由于C11也为低,3脚为高,4脚为低,4060RST脚为低,4060将振荡计数,直到Q14由于计数到变高为止。Q14计数到变成高后,4001的3脚变低,等待按键按下。
请各位帮忙看看,分析有无错误。

楼主:
maychang,谢谢,我也是这么分析的,感觉系统不稳定

可能上电就进入定时状态,也可能上电进入准备状态。可是实际上设备上电就进入准备状态,不会进入定时状态,就是分析不出来,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请高人再看看

楼主:
maychang,非常感谢您!!

网友B:
这种定时器最简单的就是用4536,LZ的电路逻辑也有问题

4536可由IO选择1~24级分频,可以简单的接成方波、单稳、自锁等多种电路,
而且都只要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即可,
根本就不需要这么一大堆器件

LZ的电路逻辑有问题,翻转不了

网友B:
CD4536应用电路

网友C:
.

开机时,无论4001的状态如何,R3和C8保证了 4060的RST,

而这个RST又保证了4001 组成的 RS 触发器的状态,...

楼主:
fsaok,R3和C8保证了rst什么?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xwj老大,我以前用过cd4541

做了两块板子,一块上电进入准备状态,另一块上电就进入定时状态,怎么都没找到原因所在。另外,在定时状态下断电后RC放电有好几秒的延时,所以断电马上又上电的话,系统立刻进入定时状态,必须延时好几秒才能上电进入准备状态。我发的4060的定时电路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是没弄懂,只好来请教大家

楼主:
xwj,cd4536没用过,它是不是要外部提供时钟?不能用RC吗?

网友B:
自带RC振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