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问题

楼主(2008-11-26):
打算用下面的电路来实现控制,Vdis0和Vdis1接需要控制的元件,P22和P23是单片机的I/O口.JZ5,JZ6是跳线.

我所用的这款单片机I/O口属性可编程,大概有NMOS输出,NMOS输出带上拉,PMOS输出,PMOS输出带下拉,允许输入....等等好多种属性,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给单片机编程写I/O口为低时,本来是希望三级管B极拉低的,结果是I/O口反而被拉高了,我设置I/O口的属性是PMOS驱动输出带弱下拉,

请教大家一下要怎样设置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A:
你这硬件水平也太不咋地了

基极都没有限流电阻,P22,P23相当于通过二极管直接接5V电源,如果P22=0,后果。。。
不敢想。。。

网友B:
芯片热吗?

网友C:
设NMOS输出

楼主:
电路是芯片公司的Demo板

网友D:
倒塌,出这种DEMO板的公司的芯片你也敢买?

网友E:
呵呵

伪劣产品

网友F:
to 2楼:

我怎么没感觉电路有什么不对啊,还望讲的仔细点.谢谢.

lz要设成NMOS输出.

"基极都没有限流电阻,P22,P23相当于通过二极管直接接5V电源,如果P22=0,后果不敢想"

网友F:
我觉的DEMO板敢这样做,当然不会有问题的了.

他I/O结构中肯定是考虑了的.

网友A:
我已经无语了

楼主:
事实上设成NMOS输出可以

我试了NMOS输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很小心关注着芯片,没有发现发热的现象.
听楼上几位说的似乎基极没有限流电阻,将有可能大电流灌入IO口,
能不能详细分析一下,不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