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位置检测问题

楼主(2007-08-05):
如图
A与B两物体紧密接触,当下落过程中接触到C后,要球马上停止,C为不可导电体,也不能在C上加任何传感的器件,在A,B或AB之间都可以加传感器件,请高手指点方法。

楼主:
图没传上去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片……

从描述看,应该是可以检测的……

网友B:
A、B是自由落体?线吊?C是平面?还是一个位置?装个金属

或磁铁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总是有办法的

楼主:
多谢各位,图不知为什么传不上去。

           ----------------
           |             A                |
           --------||--------
           |     |        ||        |     |
           |  B  |        ||        |  B  |
           |     |        ||        |     |
           ----       ||        ----
                          ||

          ----------------------------------
          |               C                 |
          ----------------------------------
不知这样能否看懂?

网友B:
落到C上自然就停下了。还是没有说清楚

网友D:
LZ的意思是要关闭运动的驱动装置

这也要问吗?

检测的方法就太多了,
你就一个都想不出来?

网友A:
很多方法:

方法1:在A上装一个红外调制波发生器,在B上装一个红外调制波接收解调器,检测到这个调制波存在表示B和C分离,当B和C发生接触后,红外光不能从A传到B,则表示接触。
方法2:在A上装一个加速度检测的装置,当B和C自由落体没有接触的时候,加速度是一个值,当B和C接触后自由落体停止的时候,加速度是另一个值
方法3:在A上加一个弹簧,弹簧下悬挂一金属小球,要有结构装置保证小球不会乱偏(导轨即可),在A禁止状态和A自由落体状态时小球的位置肯定发生B/C接触时候的小球位置不一样,在小球的平行方向装一对光电发射/接收管检测在什么时候发生异变

以下尚有方法若干,请自己考虑……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我的意思可能没表述清楚,以上各高见不大适合。
A:为一个金属块,重约500-1000kg,中间为一圆的细的针。
B:为塑料托体,同时上下运动
C:为玻璃质或塑料质物质,静止不动
以前的办法是:在壳体上竖一个架,上面固定两个光电开关,在A上再固定一个小的金属块,以确定运动的上下位置,现因某种原因需改进,增加功能,所以才另求办法。
我的一个想法是:在A、B之间加一个检测压力的东西(B为塑料的,可以对其加工),当A上的圆针接触到C时,A、B间的压力会变小,这时就停止运行,并做其它动作。但不知合适不?也没找到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A:
haha,没发现俺的办法哪里不好……

如此问题真‘难为’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