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为什么要放到中断服务程序里面

楼主(2007-08-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是绝对的,不放到中断程序里也可以

但使用中断,转换完毕可以及时得到处理,此外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处理其它事情。

楼主:
谢谢,还有输出的电流大小

还有输出的电流大小是有什么决定的啊?
   但我用示波器去看波形的时候发现一直是保持转换的后的大小

网友B:
只是放在中断,没有说一定要...

网友C:
dd

??是电压吧!!

楼主:
应该是电流

    DA输出一般是输出电流吧!然后经过反馈电阻形成电压吧!
   我也不大知道.不过看哪个手册上面是这么写的!

网友D:
有电流和电压两种

现在是电压的多

楼主:
请问DA转换是怎么来解码?

    请问DA转换是怎么来解码?
     是不是找到对应 DA芯片的地址后.就直接给一个值吗?
    例如地址为30H
   uchar xdata *dp;
   dp=0x30;
  *dp=0x66;

网友B:
应该现在是电流型多...

可以方便通过电阻来选择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