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c02

楼主(2007-08-06):
24c02我看了好几天,但还是有点不懂,想请教

void I2C_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钳位I2C总线,准备发送数据
}

1,这是启动24c02,说的是当scl=1, sda从1变成0,就是信号开始,但是如果
   在传输过程中也满足这个要求,会不会被误认为“开始”信号?

2   bp=WriteNByte(0xa0,0x00,ucSendBuffer,8);这行程序中的0xa0,是24c02的
    地址,它一直都是0xa0吗???
    还有就是0x00,ucsendbuffer,8,分别是什么意思?

3, uint idata ucReceData; 为什么用idata,而不能写成 unint ucrecedata?

    问的比较多

网友A:
仔细看一下协议,只要满足它们的条件,就是相应的状态

网友B:
随便说说

前两个问题和IIC协议有关,建议看协议...
最后一个是KEIL C51有关,建议看C51的有关资料...

网友C:
俺来洒点水

1.在传输过程中不允许出现启动信号的情况,会出错,建议看datasheet
2.0xa0是写地址,只要电路不动,器件的地址就一直固定,根据函数的功能判断0x00,是要写的数据在24C02内的起始地址,ucSendBuffer,是待写数据在缓冲区首地址,8是要写的数据的个数

楼主:
还有

 还有就是,如果scl连续两次低电平,就是代表应答信号吗?

楼主:
24c02

24c02的地址是:1010 0000 其中,1010是器件地址,最后一位是读写控制,那么中间000是代表什么??可不可以是其他的??datasheet上好像没讲

网友D:
那么中间000是代表什么??

代表0-7,从器件的地址,也就是说一条总线上可以挂8个I2c

网友E:
dd

datasheet 上有说明的,冒失都很懒啊!!

楼主:
看了

又一遍,终于知道为什么是:0xa0了,但是对应答,测试应答,有点迷糊。。。

楼主:
还有这个应答

bit testack()
{    bit errorbit;
        SCL=1;
        SDA=1;
        errorbit=SDA;
        SCL=0;
        return(errorbit);

还有这个应答程序不知该如何题解?

网友F:
再看看datasheet

多看几遍,就理解了。尤其要注意看时序图。

楼主:
还有

我不知道SDA=(bit)(input&0x80);中这个是怎么运算的,bit是位运算吗,这个运算后的结果是多少?

网友G:
bit加上括号是把(input&0x80)强制转换成位类型然后赋值给SDA

网友E:
dd

强制类型转换

楼主:
那么

那么,就是强制转换为0,或1,但什么时候转成0,何时转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