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PMOS的管子

楼主(2007-08-06):
要求:输出电流大于1.2A,电压12V以上,最好可以用单片机的3.3v GPIO直接控制打关闭,谢谢!

网友A:
嗯,IRF7xxx系列也有很多

楼主:
2楼:

这个MOS管可以直接使用3.3V的GPIO控制打开、关闭吗?

楼主:
3楼:

请具体推荐一个型号,市场比较容易采购的,谢谢!

网友B:
可以直接用IO驱动

网友C:
我也找了好久了,基本都要订货

P沟道的场效应管太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