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控制,结果时正确时错误,困扰求教

楼主(2007-08-06):
本人近期用用C编写了一段程序,结果正确一次,错误一次。经查汇编后的代码,发现原因如下:
    MOV C,ACC.0
    MOV P1.1,C
When ACC.0=1,some times P1.1 equals 1, some time not, why?
    简单的问题,复杂的原因!!!说明,上述汇编代码是编译器生成的,应该不存在问题吧?对应C:
    T_io = ACC0;  (分别定义为P1.1和ACC^0)

网友A:
不推荐在C中直接操作ACC

网友B:
不why,可能有中断影响了ACC或C

网友C:
C51中不要对C和ACC进行操作

网友D:
有错误是肯定的

没有错误才奇怪:)

楼主:
谢谢大家各位指点

谢谢大家各位指点,不是中断影响,因为已经把中断关了。
应该象2楼和4楼说的,不要在C中对ACC和C进行操作就是了。
具体原因可能是C编译器不能很好的支持吧??天知道啊。。。

网友E:
操作ACC也可以但必须确保在可控范围里...

网友F:
程序能不能多贴点?

估计ACC的值本来那时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