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正旋波逆变器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7-08-06):
   用单片机做正旋波逆变器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现在50Hz的正旋波出来了,很纯正,但还没有测试THD,现在问题就是正旋波的幅度不好控制,虽然通过占空比的增加可以增大幅度,但是占空比的增加我想应该是按正旋规律增加而不是线性的增加,如果是正旋规律增加的话,就很麻烦了,乘法指令耗的指令周期太长,第一个脉宽没完第二个脉宽就到了,这样会波形畸变,
   请高手指教,指令周期 0.2us,16*16字节的乘法指令周期控制在100个指令周期内,谢谢

网友A:
幅度一般调直流,用一路PWM调母线电压

网友B:
是的,软硬适当结合才是良策

网友C:
二楼对的,你带个电机再看看你的波形吧,你用的啥单片机

网友D:
换成arm就简单了,乘法也是一个周期

价格1-2美元已经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了

楼主:
我测过波形,感性容性阻性负载我都测过

  我测过波形,感性容性阻性负载我都测过
  分别带不一样的负载,在开环下,波形没有什么明显的畸变,阻性负载根本看不出来,只是电压下降了,看到过别人做的他可以不用调节母线电压,直接调节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幅度,调整的非常好。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我用的是PIC单片机,逆变器的载波25KHz,采样500个点,如果加一个乘法子程序就很难做了。

网友D:
对于32位的cpu来说,乘法仅仅是一条指令,不用当成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