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81居然不起振!

楼主(2007-08-06):
自己焊了一个MSP430F1481的板子,居然不振荡。郁闷!

晶体8MHz,补偿电容20pF,郁闷了一晚上。

电路板上就只有电源,复位,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哪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怎么知道 单片机没有起振

网友B:
不是太清楚

    你先测一下起振电路的引脚,确定是晶振没有工作吗?
    然后去查一下主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电容有没有匹配。
    其它的我也就不清楚了!

楼主:
用示波器看的

我用示波器看的,没有振荡,比较怪异。

估计不是电容的问题,我哟那10,20,30P的电容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晶体损坏

换一片晶体看看,或是把晶体拆下来拿到别的振荡电路中看看。

楼主:
RE5楼

我换过晶体,分别用 8M和6M的都试过了。不震荡。

电路上什么都没有,就加上电源和复位。

430电源就两个,一个数字电源,一个模拟电源,1481有4个地,都接上了。

楼主:
再看DATASHEET去。

网友D:
是不是默认使用内部晶振....

楼主:
8楼的,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数据手册上好象没有哎!

楼主:
电路已经震荡!

网友E:
LZ有发现了?

楼主:
用转接板做电路有点不好1

不知道我我焊接技术的原因还是怎么地!晶体一会震荡,一会又不震荡。比较不爽!

不过430是跑起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