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两个单片机怎样通信

楼主(2007-08-06):
  我现正在学校做机器人(滚轮式),由于机器人动作很多,用一个单片机就不够了,所以我考虑用两个单片机,一个用来做上身动作,另一个用来作底部电机的运动.
  传感器放在一个单片机上,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进行两个之间的通信.以前我考虑用串行口来实现,但是它有好多缺点,不知各路高手用什么建议

网友A:

用并行通讯(p1)。用总线的方法(当然得有总线挂起电路(7hc245或74hc273),当要双机通讯时,让总线外的io口挂起)总线让给通讯。完后总线还给外部IO口。

网友B:
串行口的缺点?

除了速度可能不是最快外,应该说没有什么缺点啊。

网友C:
我也觉得串口挺好用的

我也觉得串口挺好用的,加上232就稳定多了,不过代码一多仿真调试时就会出现莫名的问题,一会儿有好了,挺奇怪的~~~

楼主:
查询通信

能否用一个端口来进行查询,待检测到高电平时,另一个单片机就作出相应的动作.这样通信要不要额外写个通信协议啊?(不再使用另外的硬件电路)

网友D:
多核心,免通讯,操作简单化

如题,请考虑!
了解多核心技术,欢迎查看我的连接,谢谢!

网友E:
用串口吧

如果有多余串口就用串口方便,如果速度要求还高就用SPI。

网友B:
如果通讯的内容够简单

用6楼的方法当然可以啦

网友F:
如果时间要求不是很高

要实现较多的功能,还是用串口。再加上485可增加可靠性。

楼主:
中断来实现

P3.2接P3.3,P3.3接P3.2,用中断来实现动作的同步...

网友G:
最佳方案

I2C  或 SPI

网友H:
模拟

没有IIC也可以模拟以下IIC的内容阿,不过模拟SPI简单点

楼主:
同步程序

我想用这样一个同步程序来实现,P3.2接P3.3,P3.3接P3.2
TONG BIT P3.3
TIME BIT P3.2
TONG1:
   CLR TONG
   JB TIME,$
   SETB TONG
   RET

楼主:
等待程序

TIME1:
   JB TIME,$
   SETB TIME
   RET

网友I:
看怎么用了,也可以分割系统,也可以用主从结构

网友J:
看情况

看资源再说,
并口、串口、SPI都可用
若是只单项信号传输的话,也可以自己编写通信口,设置主从。从属机用中端接受。

网友K:
看来机器人不难吗...

网友L:
串口+循环队列缓冲+状态机

楼主:
验证

今天下午去验证了一下,我所使用的查询方法很好用(上面已述),希望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要把单片机通信弄透,并能够创造一些的想法,大家多多支持....

楼主:
创造新的想法

我今天下午去验证了一下我所使用的查询方法,很好用的哦(上面已述).愿大家继续发表看法,把单片机通信弄透,并能够创造去一些新的想法,希望大家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