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问一个电路,我没有想通,感觉很奇怪??

楼主(2007-08-06):
(无正文)

网友A:
断路了吧?

网友B:
带电测试???

网友C:
哈哈,奇怪的问题~~~

楼主:
谢谢关注!

  对,我是带电测试的,就是用的普通万用表,直接测试对地连接的电阻阻值,我还是不清楚原因,麻烦指教,谢谢!

网友D:
不能带电测试,你两表笔反一下试试

楼主:
不回断路的,我只是不知道音频是怎么输出的?

  我一直认为并联一个电阻(51K),那么测试出来的电阻应该不会大于51K,我不明白,请大家帮助!

楼主:
请问为什么呢?

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D:
看一下万用表测电阻原理

万用表会输出一个电压和电流,根据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可知阻值,如果带电测,被测物已经有电压的电流了,你万用表还会测准吗?

楼主:
我反向测试发现是负压,这种测试怎么才准呢?

感觉就是万用表的问题,我反向测试发现是负压,这种测试怎么才准呢?

网友D:
一定要去电测

最好是把元件拆下来测才会准

网友E:
测电阻不允许带电测量

这是常识。

网友A:
弄不好会烧坏表的

网友F:
测量元件的参数基本上要与电路分离的,何况带电

烧个贵的仪器(表)就长记性了。

网友G:
呵呵

不能带电测试,你把电阻取下来测,看电阻本身可有问题?

网友H:
**,骗贴的来了~

网友I:
搞了半天,LZ连表都不会用。暴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