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汇编把一个八位十进制数转化成八个ASCII字符?

楼主(2007-08-07):
我知道原理是每位加30H,可具体怎么用汇编实现?每位上的数怎么分离出来?只有分离了才能再做后续处理,而分离的时候又涉及数的存储问题。

网友A:
既然楼主说了

是“一个八位十进制数”,那就表示是用八个字节存储的,没有必要再分离。
如果需要分离,就不是“一个八位十进制数”。

网友B:
如此可否?

先把该十进制数8位中各位提取出来,而后每位+30H不就搞定了?

网友C:
与此类似 hex 2 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