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单片机指令中对立即数有限制原因?

楼主(2007-08-07):
一款单片机,指令中对立即数送入系统寄存器(比如X)时,要求此时立即数不能为某个值,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送那个值?
各位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单片机什么型号?立即数什么值?

网友B:
是不是ARM中的8位位图问题

网友C:
dd

也许只有设计的人知道,这种mcu就不要用了 赶快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