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并口编程中文教材

楼主(2008-11-27):
最好是以VB为平台的~~
另外我有几个问题:
那个WINIO.DLL是用C写的吧?它是怎么实现的?是用BIOS.H中的函数?那这个函数是怎么做到控制并口的?汇编??
请问下并口的8位数据输出口是只能有由PC向外发数据么(就是只能PC控制其引脚电平?)?它能读取外部输入的电平么?
最重要的问题,谁知道PC中并口电路的,包括它的控制电路?直接看它的电路应该能对它的物理有最好的了解~~
期待大虾指教!

网友A:
这个意义不大了啦。

楼主:
啊哦。。。。

唯独没有VB的。。。。。。不过我自己已经找了一堆了~~

hotpower大虾,我那几个小问题您老应该知道吧,可以告诉我么。。。。。
还有,能不能不用WINIO这种外部函数,WINDOWS自带的DLL中那些API函数竟没有一个能操作并口的?(我只是不明白,串口能,凭什么并口不能)

楼主:
咦?pheavecn大虾什么意思啊?

并口没用了么?。。。。不过我现在就是要用它啊,因为PC上除了它很难有口可以那么容易的让我在引脚电平的层次来控制了(串口可控脚太少了不好玩)。。。。。。。。。

楼主:
还有,那个HOTPOWER大虾您发的什么图啊。。。

不知是我网速问题,还是我们网站有问题,我显示不了。。。。。。

网友A:
并口越来越难找了。

控制并口我倒是很熟......

楼主:
那pheavecn大虾一定收集了一堆并口资料喽?

可不可以共享下啊,我要知道并口内部电路(可以看出它输出电平,电流,功率,谁供的电,用的什么方式等),再要个最简单易懂的VB编程资料(偶大菜鸟啊)就行了。

网友B:
PC并口编介绍与解析

相信下面的这篇**对你有用 PC并口编介绍与解析

网友C:
您找本全面点的微型计算机的组成原理的书看看,会有介绍

老外写的教材讲得比较全面,如"并口编程大全",并口8位数据线除了可以写数据,也可以读数据.

楼主:
哦,谢谢LS大虾提供线索,

“微机原理”的书有这种介绍,偶有空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