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消息邮箱中消息的为局部变量讨论

楼主(2008-11-27):
自认为还算比较理解代码的机器级(汇编)表示,但这个把我搞的有点小晕.

首先,一个消息邮箱Post的消息肯定可以是全局或者静态变量,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在周航慈老师的书中有一处关于如何存放消息邮箱的讲解.
1. 消息邮箱的消息可以是任务的局部变量, 被同步的任务可以正确的接收.
   大致代码如下:
    void SendTask (void *p_arg)
    {
        INT8U Message;
        Message = 0xFF;
        while (OS_TRUE)
        {
            //将局部变量放入消息邮箱发送
            OSMboxPost(Mbox, (void *)(&Message));
            OSTimeDly(10);
        }
    }

    void RecTask (void *p_arg)
    {
        INT8U msg

        while(OS_TRUE)
        {
            msg = *(INT8U *)OSMboxPend(Mbox, 0, &err);
            //任务工作处理
        }
    }
2. 消息邮箱的消息不可以是ISR的局部变量, 被同步的任务不能正确的接收.
   原因是由于ISR结束后,存在栈中的局部变量消失了.
   大致代码如下:
    void ISR (void)
    {
        INT8U Message;
        Message = 8;
        //发送消息邮箱同步任务
        OSMboxPost(Mbox, (void *)(&Message));
    }

    void RecTask (void *p_arg)
    {
        INT8U msg

        while(OS_TRUE)
        {
            msg = *(INT8U *)OSMboxPend(Mbox, 0, &err);
            //任务工作处理
        }
    }

先不说我的测试结果,大家讨论一下以上结论是否正确?. 或者有没有补充的一些内容?

网友A:
是这样的

OSMboxPost(Mbox, (void *)(&Message)); 已经把消息的内容复制到了邮箱的专用内存里了。
所以根本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了,局部变量当然是有生命周期的,这是和标准的C是一样的。

网友B:
为什么要使用消息邮箱不能用一个全局变量代替吗?

网友A:
这是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

实际是简单的嵌入式系统里用全局变量效率更高

楼主:
re

消息邮箱可以在多任务间进行行为同步.同时能够传递信息.

而全局变量只能传递信息,但不能同步任务..因此只能用于两种情况.

1)不需要行为同步.想用时就用这个全局变量.
2)同步要求不实时, 可以让另一个任务定期去查询该全局变量是否被"生产"

网友C:
楼上说的有矛盾?

先生自己在一楼说的是“邮箱是全局变量(毋庸置疑)”。怎么又在5楼说:邮箱和全局变量是两回事?

到底邮箱是全局变量还是动态申请的变量?还望麻烦给我们初学者讲讲课。

还有5楼下面这句话把我搞晕了:

“  1)不需要行为同步.想用时就用这个全局变量.
    2)同步要求不实时, 可以让另一个任务定期去查询该全局变量是否被"生产"  ”

先生说的好像完全不是利用OS操作系统提供的服务来编程,好像是用户自己“裸奔”才这样做。

OS是这样做的:当一个“消费者”需要“生产者”的产品时,他提出索求申请,如果有现成产品,OS交给他取走消费之;如果产品还未生产出来,OS将他排在该产品的专有队列中等待之。一旦有产品生产出来,OS将自动唤醒等待队列中的消费者“提货。”根本不用消费者不停地定期查询“有货吗?”那样显得OS太不作为了。

楼主:
解释.

首先,阁下误解我在1楼的"一个消息邮箱Post的消息肯定可以是全局或者静态变量"这句话. 我并不是说"邮箱是全局变量"..还是"邮箱所发送的消息可以是全局变量"..用过消息邮箱你肯定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另外我在5楼说的两点,是针对3楼所说的"用全局变量替代消息邮箱"的问题.那两点根本就没有用到系统的邮箱服务.而是说明什么时候用全局变量可以.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只能自己去做一些查询的工作,所以说最好用邮箱来同步..

楼主:
re

今天又对几种情况做了验证.对于"使用局部变量作为邮箱消息"的问题应该已经搞的很明白了. 晚上有空发一下

大家都没有意见么..

网友D: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UCOS里面的任务函数和裸奔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UCOS里面的任务函数不会返回,
裸奔函数除了main主函数以外一般都会返回。

UCOS里面的中断函数也是会返回的。

既然UCOS里面的任务函数不会返回,那么UCOS总是能取到任务函数局部变量的指针,

所以,UCOS任务函数的局部变量可以作为消息邮箱的消息。

网友C:
周航慈老师的书中概念讲的很清楚,没什么疑问。

2楼解释的也很清楚了。

一个生产者生产的消息产品,是一个局部变量,它在生产车间里(私有堆栈里)放不久的。也就是2楼说的生命周期。它必须及时存放到仓库里,也就是2楼说的把消息及时copy到邮箱“专有内存”里。

在这里,谁是全局变量?谁是局部变量?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理解。

网友C:
9楼的意思?

9楼的意思是不是说,在消息接收者接收到消息之前,发送消息的当前任务就不会退出?因为它一旦退出,消息就随之消失了。可是还没有确认接收者是否收到了消息?

毕竟邮箱不是打电话,也许接收者正忙于其它重要事。邮箱消息是允许不实时接收的。

实际情景与寄信一样,生产者发给消费者一条消息,并通知消费者到指定的邮箱去取消息。生产着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它必须及时退出,让出CPU资源给其他任务。

至于消费者是否收到、什么时候收到该消息,生产者是不会一直等待的。

网友E:
我认为:不管消息邮箱的消息是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都

调用OSMboxPost(OS_EVENT *pevent,void *msg)后就表示该消息还在使用中...
在OSMboxPost()中并没有把消息的内容复制到了邮箱的专用内存里的语句

楼主:
re

稍微解释一下..晚上还要去打篮球..

关于2楼的
"OSMboxPost(Mbox, (void *)(&Message)); 已经把消息的内容复制到了邮箱的专用内存里了"
其实OSMboxPost的时候并不是把[消息的内容]复制到了邮箱内,而是让邮箱内的消息指针指向了被发送的消息.也就是OSEventPtr内存放的是消息的地址.

9楼说的是对.但我觉得应该考虑更多的情况.细分一下各种情况才能防止出错.
9楼他说的是任务函数不会返回,而不是OSMboxPost不会返回.如果等待该消息的任务优先级高于该任务,则Post不返回就直接进行任务切换了,如果等待消息的任务优先级低于该任务,则直到该任务调用操作系统服务挂起自己后,才能运行.

而且如果很仔细的分析,那么这两种情况下.把函数内的局部变量做为消息发送的结果还不同的.

楼主:
re

要用个树型图表示各种情况比较好. 花了小半天的时候debug测试才得出的结论.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更好的理解了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问题.

网友E:
请教

具体有什么不同,可否说说
-------------------------------------------------------------------
13L...而且如果很仔细的分析,那么这两种情况下.把函数内的局部变量做为消息发送的结果还不同的.

网友E:
难道是...

 void SendTask (void *p_arg)
 {
        INT8U Message;
        Message = 0xFF;
        while (OS_TRUE)
        {
            //将局部变量放入消息邮箱发送
            OSMboxPost(Mbox, (void *)(&Message));
            OSTimeDly(10);
        }
  }

    void RecTask (void *p_arg)
    {
        while(OS_TRUE)
        {
            OSMboxPend(Mbox, timeout,&err);
            //任务工作处理
        }
    }
在SendTask()中调用OSMboxPost(Mbox, (void *)(&Message));  发送
&Message,
如果RecTask()在之前已请求过该邮箱,且优先级高于SendTask()
则任务切换到RecTask(),获得Message,并释放SendTask()中变量
如果没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等待该消息邮箱,则这个变量会一直保存到有其它任务OSMboxPend(Mbox, timeout,&err) 后才释放...

刚学uCOS-II,基本乱说的...

网友C:
同意13楼

“其实OSMboxPost的时候并不是把[消息的内容]复制到了邮箱内,而是让邮箱内的消息指针指向了被发送的消息.也就是OSEventPtr内存放的是消息的地址.”

这是正解。
另外,这是不是足以说明:OSEventPtr所指向的存放消息的首地址内存块是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
也许还有一种:任务的私有堆栈虽然使用定义上是局部变量,但实际上是静态变量。

网友F:
疑问

请问楼主
    void RecTask (void *p_arg)
    {
        while(OS_TRUE)
        {
            OSMboxPost(Mbox, (void *)(&Message));
            //任务工作处理
        }
    }
能编译通过,我怎么觉得这个Message像是没有定义的一个东西啊!编译器应该会报错的吧!

楼主:
re 18楼.

对不起,我写错了.RecTask应该是Pend邮箱的.写成了Post..已经在1楼改正

网友A:
OSMboxPost函数到底怎么了消息

这个可以去看源代码。。。

楼主:
来个完全分析.. 都是经过DEBUG验证了的

写到图里了.

楼主:
re

不过为了避免出错和习惯性问题.还是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吧..

网友E:
我觉得case 3 比较好

网友D:
局部变量又怎样?

“也许还有一种:任务的私有堆栈虽然使用定义上是局部变量,但实际上是静态变量。”

任务函数的局部变量就是局部变量,不是静态变量。

象中断函数的局部变量的地址不是不能被邮箱消息队列使用,而是当系统使用,中断函数已经退出,这个地址的内容被别的函数覆盖,已经不是原来的数据。

任务函数不返回,

当然不存在其局部变量被覆盖的问题,

那么根据其局部变量地址来使用该局部变量,

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任务函数的局部变量可以作为OSMboxPost的参数来使用。

网友D:
任务函数调用的函数的局部变量是会有问题的

21楼分析的透彻。

任务函数调用的函数的局部变量是会有问题的。

楼主:
re

"任务函数调用的函数的局部变量是会有问题的"
Case4.1那种立刻进行任务切换的情况是不会有问题的..
当然..谁也不会那么去用.

网友C:
支持22楼。

我觉得还是按有把握的事情去做。例如21楼的case 1、case 2总是可靠的。

case3/case4 该不是与不同系的编译、连接/定位器有关?例如case 3,如果移植到51系,使用Lx51,情景就大不一样了。

周慈航老师也是先有实验,后有结论。有些结论是在“必须满足的前提下”才保证是对的。例如21楼的case 4.1/case 4.2/case 4.3,应该注释一下书中所讲的“必须满足的前提”:

“任何时候消息的生产速度都比消息的消费速度慢,即被控制任务总是在等待消息。”简单说,消息发送者要求消息接收者已经/正在等待自己的消息。如果false,消息还发吗?(消息邮箱里只能存放一条消息,如果消息发送了却不能立即取走的话,岂不是浪费了CPU资源。)

所以,
case 4.1  符合前提,OK。
case 4.2  不符合前提,ERROR.(照理不应该/也不用发送)
case 4.3  不符合前提,ERROR..(不应该用局部变量发送)

网友A:
我查了一下源代码

邮箱是存储的确实是指针,
但这也不是问题,这个消息变量(定义)本身是由发送方来保证的,这和局部变量的问题是两码事,如果在接收方接收到消息前局部变量死亡肯定会有问题的,所有的问题都是C一样的。
一般的做法是直接使用全局变量或在任务中(注意是任务中)的局部变量,或者通过动态内存分配,
具体的一般是:
  发送方先申请内存,然后存消息,发送消息,接收方收到消息后使用或复制,然后释放内存,KEIL RTX DEMO程序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re

我不太会用动态内存分配..可能没写过上位机软件吧.感觉怪怪的.
直接用数组了..

网友A:
可以直接用UCOSII的动态内存管理函数

网友G:
顶,楼主说的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H:
关键是要看任务函数的存在

是局部变量, 可是这个局部变量是在任务函数主体中定义的,任务被删除前, 此函数会一直存在, 这时可以认为局部变量不会消失. 而任务函数在已经给出的代码中, 没有看到被删除.所以不存在另一个任务函数找不到此消息的问题. 大家讨论的完全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I:
关键

还是变量的生存周期.
保险的角度来说,静态和全局是肯定不会出问题的.任务内的局部变量,生存周期问题,我觉得不保险,如果编译器不巧,把局部变量放到了R里面,而任务切换的时候,R被入任务栈.在另一个任务访问这个局变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个错误值.当然,在编译器把这个局变放到其它内存,比方说任务栈里面的时候,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其实任务中的局部变量

生命周期和全局的一样长,因为编译器并不知道任务什么时候被删除,只能认为一直没有被删除,不过我认为还是使用全局变量好,因为对全局变量的访问效率一般要高些,因为地址是已知的...

网友J:
一直都没有用局部变量

    一直以来都是写个全局的循环存入的数组来存那些邮箱和消息的数据,然后再把地址传递出去。不用去管优先级那点破事,也不用担心消息内容被改,当然,前提是数组不溢出。

网友:
基本上是一个堆栈的理解问题

真是奇怪,ucos不是源代码公开的吗,为什么不看看源代码先呢!!!
这里,先给你解释一下吧:
ucos的邮箱消息只是记录一个指针,也就是某个数据结构实例的存储地址.邮箱API函数只记录地址,并不关心数据本身.只要能保证消息被接收到之前,该地址的数据没有被改变,那么你的设计就是可行的.
显然,中断服务函数的栈随着中断退出和再次进入就可能被破坏,这样不行;
而周慈航的例子中,可行的原因是,它的任务执行着一个while(TRUE){}循环,并没有退出任务,所以任务的栈空间中的实例是保留的,也就是说设计可行.

楼主:
re

是哦.源码很熟了..就是不用应用。哈哈

网友K:
Ucos

对于任何变量,不管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我们都可以使用邮箱进行传递。当然对于全局变量如果使用邮箱传递那就有点多此一举乐,因为全变对于任何任务都是可见的。所以通常用邮箱传递的都是局部变量,而且放入邮箱中的也只是一个指向局部变量的指针,并不是其内容哦!!

网友L:
LS错误。。。

全局变量 != 消息邮箱

网友K:
LS错误。。。

我没有讨论消息邮箱是否是全局变量,而是消息邮箱传递的内容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你去邮局寄信时,我们讨论你寄的是平信还是挂号信,而不是讨论你去的那个邮局是民营还是国营的问题!!

网友D:
很多人对OS的概念不清

很多人对OS的概念不清.

网友M:
任务的堆栈空间是互相分隔的

网友N:
9楼回答正确!!

9楼回答正确!!

网友O(2010-03-26):
在ISR中要想将数据通过邮箱发送出来,需要在变量定义前面添加 static,声明为静态,就可以正确的接收了,否则,接收到的可能是随机的数。

网友P(2012-09-18):
isr中也可以用局部变量啊,局部变量做为邮箱的内容发送.下面程序能正常得到运行效果 msg[50]就是中断的局部变量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Ⅱ经典实例:基于STM32处理器>>
这本书里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呵呵*******************************************************************************
* Function Name  : USART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msg[50];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保存全局中断标志,关总中断//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恢复全局中断标志

          //OSTimeTick();     // Call uC/OS-II's OSTimeTick(),在os_core.c文件里定义,主要判断延时的任务是否计时到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读寄存器是否非空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msg[RxCounter1++]=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将读寄存器的数据缓存到接收缓冲区里

                    if(msg[RxCounter1-1]=='L'){msg[0]='L'; RxCounter1=1;}     //判断起始标志
                        if(msg[RxCounter1-1]=='F')                  //判断结束标志是否是"F"

                    {
                                  for(i=0; i< RxCounter1; i++){
                                        TxBuffer1        =msg;              //将接收缓冲器的数据转到发送缓冲区,准备转发

                                }

                                TxBuffer1[RxCounter1]=0;                                //接收缓冲区终止符
                                  RxCounter1=0;
                                //OSSemPost(Com1_SEM);
                                OSMboxPost(Com1_MBOX,(void *)&msg);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
    OSIntExit();  //在os_core.c文件里定义,如果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了,则执行一次任务切换
}

网友P: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ISR中要想将局部变量通过邮箱发送出来,也可以不加static的:)

网友P:
调试中发现还是加static接收的数据可靠些:P,没有static的话,发的数据快了就有错误情况发生

网友Q(2013-01-10):
我是刚用到UCOS写项目,遇见此问题才找到此帖。我的验证:
void Task_Key(void *pdata)
{
    uint8 key_val;
    pdata = pdata;
    while(1)
   {
      OSTimeDly(10);

       key_val = 0xdb;
       if(key_val != 0)
      {
           OSMboxPost(KeyQEvent, (void *)&key_val);
           //key_val = 0;           //这里若不屏蔽此行,您的另一个任务将得到邮箱键值均为0;否则,得到正确的键值。       }
}

从而说明:在一个任务中,若将局部变量值用邮箱发出时,邮箱存的是变量指针,若在此任务发出邮箱消息后,又将该变量值变更,则接收邮箱的另一个任务将得不到正确的值。因邮箱的变量指针所指的值已经变更了。

网友R(2013-06-07):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8U RecvData;//中断处理函数结束,该静态变量的值不会被销毁,非常重要!

        #ifdef OS_TICKS_PER_SEC//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说明要使用UCOSII了。
                OSIntEnter();
        #endi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ecv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3, Recv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OSMboxPost(gp_MBox_USART, (void*)(&RecvData));
        }

        #ifdef OS_TICKS_PER_SEC//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说明要使用UCOSII了。
                OSIntExit();
        #endif
}

/*USART处理任务*/
static void TASK_USART(void *p_arg)
{
        INT8U err;
        INT8U *msg;

        p_arg = p_arg;//防止编译器产生警告

        while(1)
        {
                msg = (INT8U *)OSMboxPend(gp_MBox_USART, 0, &err);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3, *msg);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if (((*msg)&0x80) == 0x00)
                        g_ms1 = ((*msg)&0x7f) * 10;
                else
                        g_ms2 = ((*msg)&0x7f) * 10;
        }
}//不加static结果肯定是不可预见的,ISR中的RecvData地址在中断返回后已经被释放了,等收消息的时候值自然就不同了。

网友R:
不加static结果肯定是不可预见的,ISR中的RecvData地址在中断返回后已经被释放了,等收消息的时候值自然就不同了。

网友S(2014-04-11):
楼主讨论的内容很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遇到了问题。请楼主转到我的帖子,请帮忙出出主义。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3066&page=1#pid4132512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我是刚用到UCOS写项目,遇见此问题才找到此帖。我的验证:
void Task_Key(void *pdata)
{

是的,传变量指针的方法也是不可靠的。请问还有什么办法,难道还要定义一个指针数组,还要对该指针数组进行管理?一方面占内存,另一方面不符合消息邮箱的初衷啊,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3066&page=1#pid4132512请转到我的帖子,帮帮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在ISR中要想将数据通过邮箱发送出来,需要在变量定义前面添加 static,声明为静态,就可以正确的接收了,否 ...

这是一个解决思路,但是好像也有问题。如果下一次中断马上来临,把变量修改了。这时才从消息邮箱中取出消息,那不是得不到正确的传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