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中断问题......

楼主(2008-11-27):
发现在TIMER0的中断服务程序里加上_DINT()函数,根本就不起取消中断使能的作用;还有加上_BIC_SR(LPM0_bits);也起不到唤醒CPU的作用啊,请问是为什么啊??????求助!

网友A(2009-12-07):
小朋友,你要在中断那个程序里,退出低功耗模式,lpm0低功耗模式是关了cpu和mclk控制的模块,所以你唤醒的时候要退出。试试老娘说的去做

网友B:
430的中断,没有优先级的。

网友C:
嘿嘿 师傅 ~~~

对于楼主的问题
1:在TIMER0的中断服务程序里加上_DINT()函数,根本就不起取消中断使能的作用
430确实无法在中断中取消中断使能,原因是:430默认设置不能中断嵌套,其实现方式是在进入中断之前取消总中断使能,再在退出中断的时候打开总中断使能。所以才出现楼主的问题。
解决办法:只能在非中断服务程序中取消中断使能,且该非中断服务程序不能通过中断服务程序调用

2:_BIC_SR(LPM0_bits);可以唤醒CPU。其实质是:不加这句话,那么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后,SR会回复之前的状态。加了这句话,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后,SR会按照这句话执行。
所以怀疑是楼主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