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按键输入小数点如何存储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MCU+液晶组建的参数输入界面中,总免不了输入的小数,我用数字的ASCII存储,就是单个数字对应ASCII单独占一个字节,可是如何在使用数据的时候把单个的数字合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就怎么也搞不好了,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能给提个方案吗?

网友A:
太浪费

把要显示的数据原封不动的进行保存;
取出显示时:把整个数据称上10的N(N为保留小数点的位数)次方,然后每一位的显示只需做%,/提取就可以了.

楼主:
小数点若是不固定的就比较麻烦了

从按键读来的数据中的小数点的位置是不固定位置的话可能怎么好操作,这样就要3个字节来存储1个数据,其中1个存储的是小数点的位置,另外2个放数据,

楼主:
比如我从按键依次键入2 7 6 . 3 5

那么第一个字节放的是2,后两个字节放的是6BH和F3H,一个单精度浮点数也只占用2字节,我这个却是占用了3字节,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