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定义成,一般型和指针型有啥区别啊?

楼主(2007-08-07):
typedef struct
{

    INT8U    cursel;
    INT16U    x0;
    INT16U    y0;
}Dialog_init;

//-1:----不同位置---------------
Dialog_init   Dialog_init_A

Dialog_init_A.x0

//-2:-------------------
Dialog_init  *Dialog_init_B
Dialog_init_B->x0

就写法上有点区别,不知到再处理程序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

网友A:
dd

结果都一样

楼主:
谢谢,我也是感觉都一样

typedef void* Task_Handle;
  这是啥意思?

网友B:
谁说一样,一个是结构体,一个是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