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有谁遇到过这种现象 ???

楼主(2008-11-28):
我好不容易吧8803的屏调试通了。带仿真器一切正常。但是吧程序烧到89C54中就不行了。没有任何显示。请大家说说呀。仿真时全用的板上资源,应该说PCB子是正常的呀。??? 如何解决呀。急  谢谢

网友A:
re

”应该说PCB子是正常的呀“
不要说应该正常,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要一步一步检查,看看问题出在哪
先看看单片机工作没有
好像仿真器用自己的时钟,所以可能问题出在这里
具体的我没用过仿真器不懂是不是这样

网友B:
难道你们的程序都是一步到位的

我一般都是写一点调一点,问题一般都很早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