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的Silicon Laboratories IDE问题!!

楼主(2008-11-28):
#define  Band       19200
#define  T1Clk      4915200
#define  Band2      (Band*2)
#define  T1Counter  (T1Clk/Band2)
为什么 算出来 T1Counter  = 4Bh
实际应该是 80h啊。 怎么回事啊??

楼主:
用他来定义串口波特率!!

写TH1 = 0x80就没问题。
写TH1 = 0xff - T1Counter + 1;就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哪位知道问题所在? 请指教啊!!

楼主:
难道是我的#define用法不对??

网友A:
hehe,他们的历程定义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能通讯就行了,管它的例子是不是对的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自己试出来的初始值和它给的参考值差很多

楼主:
是他的编译器不行啊!!

直接#define T1Counter  4159200/38400就可以
或者
#define  Band       192
#define  T1Clk      49152
#define  Band2      (Band*2)
#define  T1Counter  (T1Clk/Band2)
把位数缩短就没问题

网友A:
我以前好像也碰到过,具体既不清楚了!

反正我是自己算出来的!
没用他的历程的设置方法!
本来想有空分析一下!
 时间一长我就忘记了!

楼主:
用keil仿真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这是因为计算溢出的原因

#define  Band       19200ul
就可以了。

网友C:
他的IDE是个垃圾

还是用KEIL吧

网友B:
这个和IDE没有关系

标准的C编译器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