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PROTEL99 SE的工作界面好像不如DOS下的好

楼主(2007-08-07):
动不动鼠标一移动,就找不到电路板了!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dd

习惯就好了

楼主:
另外有没有办法把库里的封装打印出来?

楼主:
楼上的支一招如何?

网友A:
dd

打开库,在file下拉菜单下点print/preview

楼主:
第一个问题有解答吗?

网友B:
那是你的光标变成使用状态(这个说法可能不准确)了

如果你将鼠标释放,就是进入以后什么都没干的话,是没有这个现象的,出现了这个现象,按一下ESC键就可以了

网友C:
哈哈

找不到,不要紧,只要在“视图—>适合全部体”就行了
你说在DOS下工作更好,那怎样进入DOS呢???

网友D:
楼主直接学DXP吧

网友E:
line

在PROTEL99 SE里画斜线比较麻烦,听说在dos下很容易画的!

网友F:
Protell 99SE的管理功能很全面

  导航窗口的信息用起来很方便的,用惯了99决不留恋DOS版的Protel了。

网友G:
找不到电路板?

按键CTRL-END。
另外养成画完线按右键取消工具的习惯。需要的时候再选。

网友H:
不熟悉就是这样了...

网友I:
象用了C就抛弃了ASM那样痛快,还留恋DOS 干嘛

象用了C就抛弃了ASM那样痛快,还留恋DOS 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