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看门狗与中断唤醒的问题!

楼主(2007-08-08):
    mcu进入掉电模式后程序停止运行,为防止看门狗复位mcu,想找一个带控制端的看门狗,使mcu进入掉电模式前能禁用它,不知是否有这样的看门狗芯片?
    还有现在我用的mcu进入掉电模式后只能用外部中断来唤醒它,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芯片能隔几分钟发送一个脉冲,用它来定时唤醒mcu,mcu被唤醒完成一些必要的工作后又重新进入掉电模式,等待下一次唤醒。请问是否有这样的芯片,而且功耗要比较低的?或者有没有其它办法?
    由于以前没有考虑mcu的省电导致系统功耗大,想通过这些办法把功耗降下来,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有些看门狗进入掉电模式后自动停止...

楼主:
我是用外部看门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