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08):
呵呵

这是规则啊

楼主:
用伟福编译就没问题!为什么?

用伟福编译就没问题!为什么?

网友B:
你先搞清楚A与ACC的区别再说....

楼主:
搞清楚了,从前还真没注意!^_^

A和ACC是物理上同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应用条件下的不同表示方法:A是累加器,ACC是看作普通
RAM地址:0xe0;
因此push A或者pop A是错的,应该写为push ACC 或者 pop ACC;
clr ACC是错的,应该写成clr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