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7-08-08):
    我们承接的一个项目,10台仪表,和上位机距离30m左右,采用两线制RS485 传输。
    当传输速率是57600 bps 的时候,网络上最远的两台仪表很容易出现通讯错误(通信时间>20分钟),有时通信中断。

    仪表上的485驱动芯片用的是MAX485。坛子里做485通信的人很多,不知道大家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么?

    如果要保证57600的速度,是否可以通过更改驱动芯片来达到增强传输能力的目的呢?
     换什么芯片比较好呢(引脚封装和定义最好和MAX485一样)?
     各位是不是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附:加终端负载电阻的方法已经试过了,没什么影响。

网友A:
用10K电阻A上拉,B下拉试试

每台仪表都加

楼主:
软件在实验室的环境下,10m距离10台表

   连续通信12小时左右,基本上是无通信错误的

网友B:
dd

最好能共地

楼主:
已经共过地了~~~

网友C:
这样实验看看

A,B分别上拉,下拉电阻,2K以下,510以上
最远端接120电阻,

网友D:
波特率有点高

波特率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