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中能不能先手动布一些,再自动布线啊!

楼主(2007-08-08):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这么多看得好晕

先手动布线,然后把布好的线锁定,就可以让机器继续自动布线了

网友C:
打开预布线功能。

网友D:
个人见解

最好是先自动布线步一下,然后调整不合理放置的器件,调整完毕,再手工步重要的线,锁定以步好的线,再自动步剩余的普通线。这样可以比较高效合理的布线,同时也可以使布简洁美观

网友E:
不好用

还是手动快

网友F:
个人意见

手动布线快,好.特别是在布高频板时

楼主:
但是元件太多时手动太慢了吧,要搞好久。

我是自己做双面板,所以如IC座那些脚就开始只有走底层,不然是焊接不了,所以开始手动把些特殊的布好后,再自动布,就好些,如果先自动的话,再去一个一个改太麻烦了,再问一下怎么锁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