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8位机读取16位数据??

楼主(2007-08-08):
怎么用8位机写入/读取16位总线的数据?怎么样扩展?

网友A:
我想这个你得了解你的8位cpu的时序,然后考虑软件和硬件结

网友B:
需要扩展才行

用两片锁存器锁存16位数据,然后分两次依次读取。

网友A:
方法......

写入:先写低字节,同时要所存
      再写高字节,连同低字节一起写入到设备中(选通设备,写允许/选通,送数据)。
读出:
      先选通设备,读允许/选通,所存读出的数据。
      然后再读取高低字节。
最好的做法:
      用CPLD/FPGA来做接口的时序和逻辑电路。

楼主:
很好,都是可行的

 chunyang你说的我很赞成,可是我要写入阿,这样的话就要好几个x73了,一大堆电路很麻烦。
hongdikeji,你好,你能做这样的CPLD/FPGA么?这是根本解决办法

网友A: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时序逻辑吗,用vhdl描述根简单.....

我的联系方式:MSN:cai_fdm@hotmail.com(9:00~17:00)

网友C:
这种应用在读51单片机读硬盘或光驱时会用到

hongdikeji说得很详细。也可以用P1口做输出锁存,但要用一片锁存器锁存读取到的16位数据的高8位。

网友D:
支持6楼

同意3楼的说法,一定是能实现的.
然后就movx a,@dptr,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