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串行移位低位先移

楼主(2008-11-29):
请问在C51中,如何实现8位串行移位,且低位先移。我想到的愚蠢办法是将要移位的数倒置,后用高位先移的方法,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些简单的方法。

网友A:
51要硬件移位就只能这样,做好是换芯片

楼主:
自顶!

自顶!发个高位先移的函数,让大伙们看看是否存在bug
sbit Data_out=P3^0;
void msb8bit(uchar tem)
{
         uchar i;
         for(i=8;i>0;i--)
         {
            Data_out=(tem&0x80);
            tem<<=1;
          }
}

网友A:
唉,软件的话,当然高位低位先都可以,没必要爱先颠倒

楼主:
不懂!

请问怎样将tem的低位赋值给Data_out?

网友B:
Data_out >>= 1,tem = CY;

楼主:
谢谢ayb_ice

明白了!原来>>后的最低位是在CY的,又学到一点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