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池的32K外部RAM DS1230不掉电保护,求救高手?

楼主(2007-08-08):
小弟今天调试的时候,程序中的一些全局变量保存在外部RAM(带电池的32K*8)后,掉电重起后发现所存的外部ram数据不是原来的数,用液晶调出来显示,发现是乱码.DS1230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我换过几块,都是同样的问题;我现在就是担心是不是这些保存过的全局变量在板子重起后是不是赋了个随机值,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A:
dd

加电源管理芯片了吗?

网友B:
个人见解

NVRAM的数据一般是不会自动改变的,简单测试的方法就是用编程器写入一个文件,然后对NVRAM断电上电反复操作,N次后用编程器读出来比较是否有改变。
所以在设计中除了使用NVRAM来存储数据外,还应该对MCU也加入电源监控,如带电压监控的看门狗,这样不至于使MCU在低电和上电未完全复位的状态下对NVRAM的异常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