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C语言编程问题!~

楼主(2007-08-08):
用位定义的话应该怎样定义变量的类型!?
比如说用k,l,m,n,o,p
六个量控制p1口
p1.5-k
p1.4-l
p1.3-m
p1.2-n
p1.1-o
p1.0-p
应该怎么定义变量k,l,m,n,o,p

还有个问题!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55;j++)
;
这个延时程序的延时的时间是多少~
再一个能不能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5;i++)
}
用一个变量来实现延时!

网友A:
delay program

我不清楚,你在延时程序中为什么要用char,而不用int?

网友B:
是这样

bit型变量表示口,例如:sbit  k =P1^0;

你的延时程序到底延时都少,从c看不出来,要看反汇编,另外,建议长延时用定时器做。

楼主:
恩 !谢谢!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用bit
而必须用sbit

网友C:
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符号位

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符号位的定义格式为
sbit   位变量=功能寄存器字节名的描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