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7730读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7-08-08):
各位高手好,小弟在读AD7730时,选择量程范围为0~10mv,但是调传感器从0~~10mv时却发现读出来的数第一个字节都是基本不变的,只有后两个字节数据在变(AD7730是24位),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回事啊?不胜感激~~~

网友A:
个人见解

1:外围参数不对,如基准电压
2:选择的量程不对,检查控制时序和控制字等
3:读入数据的时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