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

楼主(2007-08-08):
本人还是一个学生,想自己做个系统板,用7279做显示兼键盘,还要扩展RAM ROM(并口),还带有A/D、D/A转化电路,还要扩展24C02,能ISP编程,还有一个接出去(可LED或液晶),请问最后一个接口应该选那个口较好,能说明原因更好

网友A:
看起来你是想做个51系统

是后一个结口是显示接口吗?那要看LED或液晶的接口是什么了,单片机要去适应外面资源,当然,也可以根据单片机资源选择外围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