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题:从直流300V降为10V的方法?

楼主(2007-08-08):
市电直接经过电桥整流后得到直流300V(没有变压器),我需要一个5V的低压给单片机供电,我想到了两个方法,不知道那个好?
1)使用分压电阻得到10V,但问题是需要大功率电阻,所以必然导致电阻体积太大。
2)我想应该有一种简单的体积不大的降压方法,可能大虾们知道。

网友A:
dd

电阻不行的 用电容降压!!

楼主:
gjg191

那我又要在阻容降压后加个整流电桥了。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B:
市电都要省变压器呀

见到通信机柜的风扇控制板上,-48转5V的都用变压器进行逆变降压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变压器?和变压器有仇啊???

网友D:
这样做作玩可能可以的,如果应用也许成本要比用变压器的

同xwj,你对变压器有仇啊???

网友E:
电容降压再整流比较好...

网友F:
还是用变压器吧,要不然

DC/DC隔离的也行,直接用那么为了您的安全负责还是不要

网友G:
有那种直接驱动LED的芯片可以,只是功率的问题

楼主:
to:all

谢谢大家,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H:
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

整理后没有300V 用个33K电阻和一个47U电容降压,再用一个78L05稳压

网友I:
变压器多方便呀

网友J:
接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

网友K:
这样供电给单片机用,肯定不是好办法

网友L:
体积要求情况下可以用电容降压

这是某老工程师教我的,他们做广场彩灯控制时就这样用.
每个灯管放一变压器不太可能,所以,呵呵.

楼主:
loxinme: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1楼: 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

整理后没有300V 用个33K电阻和一个47U电容降压,再用一个78L05稳压

---------------------------
那么电阻的功率应该选多大的呢?

网友M:
不要整流,买个开关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