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说服老板不使用开关电源?

楼主(2007-08-08):
LDO的功耗是否就是由IQ决定的?
一般准确地讲应该是效率是决定DC/DC模块的主要因素吧。

有个设计方案,2440的核心电压,3.3-》1.3使用了LDO,老板说LDO功耗太大,不适合,要换用开关电源。
但对于开关电源,个人觉得没有很大把握去设计好,而且还要一些电感,外围器件比LDO多了去了,板子也处理复杂一点。所以想说服老板不改变方案,就使用LDO。(还有个原因是板子以及画了一半了)

关于他说提的LDO功耗太大,想找充足一点的理由。
查了资料,有静态电流很小的,10uA级的LDO,价格是贵点。

大家给提点建议吧

网友A:
功耗多少,那得看你的工作电流

3.3V到1.3V,压差为2V, 如果电流为250mA,功耗就有500mW.

楼主:
电流平均为100mA

max 180mA
typ 100mA
min 20mA

楼主:
非电池供电!

个人觉得LDO消耗的那点功率不是电池供电的话,不值得考虑

网友B:
关于他说的LDO功耗太大

说的不是静态电流,相反,开关电源的静态电流还大一些。
这里要考虑的是效率,开关电源的效率会比LDO高出不少。

网友C:
LS对,还要看平时工作状态,比如长时间待机还是满负荷等

这其实是负载 占空比 问题

网友D:
用开关电源也没什么不好设计的的,不过用LDO可以稍微省点

但是带来的就是功耗、发热的增大

网友E:
那就在板子上把开关电源的部分也放上去呗或者是做两种板

开关电源效率高,但是纹波会大些,1.3V一般应该是内核电源,如果电源不好可靠性和稳定性会很有问题,可以两种方案都试一下,比较后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