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LED点阵屏,左移问题

楼主(2008-12-01):
一个48 * 16的LED点阵屏,向左移动显示数十乃至上百个汉字,要求移动速度可以调节。

做法如下:每1ms动态扫描显示1行,扫描完16行后即完成一个屏幕的显示。

碰到的问题:如果在扫描完成第16行后,即刻把显示数据做左移处理,则显示可做到完全无拖影现象,但速度比较快;

如果要做速度调节,只能在循环扫描完成N*16行后(N为速度控制因子),再做显示数据左移处理,但屏幕却出现拖影模糊现象。

对此问题,个人感觉有些不可理解。不知有无大虾做过诸如此类的项目,还望指点一二。
(PS:这个LED点阵屏的硬件结构是51单片机+595+74LS138)

网友A:
晶振频率多少?

一般做LED点阵扫描,要用频率高一些的晶振。

如果MCU支持6T倍速执行,建议尝试一下。

楼主:
还是不行哦

谢谢bingoes大虾的回答。

我晶振用的是22.1184M的,修改了倍速选项也是没用的,只是运行速度更快罢了。

目前如果把速度弄得很快或者很慢,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中间速度的时候,有拖影的现象,郁闷了。。。

网友B:
谁家的屏都有重影,只不过你的扫描频率还是低

我的也是,但是我的扫描频率很高,速度到20级以后还可以,滚动速度和重影现象可以折中一下

楼主:
LS的老大

我看广州好些公车上的屏就做得很好哦,根本就没那么明显的重影,而且滚屏的速度好像也蛮快的哦。

网友C:
加快处理速度

把处理速度加快,数据处理速度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595如果级联使用的话,我感觉速度还会慢点,独立控制的话估计速度会快点,在做处理的时候也可以省去数据处理的时间,我自己做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D: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

我估计你的问题可能出在软件上,你可以把你动态扫描及数据移位部分的程序贴出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E(2015-08-04):
楼主啊,解决了没啊,这都15年了,我最近做LED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也是没想明白,能否给个建议啊,,,
leihen0525@163.com

网友F(2020-06-18):
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