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请教PROTEL 99SE的问题了

楼主(2007-08-09):
(无正文)

网友A:
dd

不懂命令啊!你可以把网格设成你要的间距,然后用快捷键pp放

网友B:
不懂命令啊!你可以把网格设成你要的间距,然后用快捷键pp放

应该是ep吧!

网友C:
用阵列按钮

  必须先选中要重复的内容,是向上增长的。要注意第1个的位置。

网友C:
给你贴个图

  出现贴图的界面,重复器件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