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中的除法,开根怎么做?

楼主(2007-08-09):
我们的系统中ad采来的数据直接送到fpga,我想对这些数据,例如,平均,有效等等,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dd

只能用近似的方法

楼主:

近似,是怎么样的呀

网友A:
dd

你是要现成的还是自己去编?

网友B:
找本数学书看看,用级数展开。或者找一些DSP的书来看看,

通常会有算法介绍的。

楼主:

最好是现成的,因为我们时间有点紧,并且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学习,谢谢各位了。。
在请教:51与fpga可以直接连接么。数据线和读写信号需要加电阻么(没有用电平转换)?接多大的?

网友C:
每个人都赶时间,呵呵,每个人都想要现成的.

其实,你把你的问题简单化了,CPLD做除法,除非是仿真用,否则意义不大,如果具体要硬件实现,看看微机硬件原理吧,看看二进制的乘除加减是如何做的,然后你才会了解这个东西还是挺复杂的.

楼主:
我也知道这样不好

是很复杂,我知道,那读写sram简单吧,我弄了半个月还是不行,读写500个错了8个我都快疯了,眼见时间越来越少,老师还要东西,我也不想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