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这种字库?

楼主(2008-12-01):
网上找到的字库的格式都是如下的:
先显示最上面一行的16个点,然后是第二行,依次向下显示。
    -------->
0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有没有如下格式的字库:
先显示最左边一列的高8位,然后是第二列的高8位,直到显示完上半个字,然后显示最左边一列的低8位,然后是第二列的低8位,直到显示完下半个字。

 ||||||||||||||||
 ||||||||||||||||
 ||||||||||||||||
 ||||||||||||||||
 ||||||||||||||||
 ||||||||||||||||
 ||||||||||||||||
 ||||||||||||||||

 ||||||||||||||||
 ||||||||||||||||
 ||||||||||||||||
 ||||||||||||||||
 ||||||||||||||||
 ||||||||||||||||
 ||||||||||||||||
 ||||||||||||||||
 ||||||||||||||||

网友A:
应该可以按列取模的呀

网友B:
可以按列取模

网友C:
呵呵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D:
还记得ucdos吗?

它的点阵字库就是按列存放的.
以前用的时候不方便, 就写了个程序把字模都旋转成按行存放的了.
理论上你只要得到了一种格式的字库, 总能想办法做成你希望的格式.

网友E:
自己写个转换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F:
取模的时候改一下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字库做好了

先显示最左边一列的高8位,然后是第二列的高8位,直到显示完上半个字,然后显示最左边一列的低8位,然后是第二列的低8位,直到显示完下半个字。

||||||||||||||||
||||||||||||||||
||||||||||||||||
||||||||||||||||
||||||||||||||||
||||||||||||||||
||||||||||||||||
||||||||||||||||

||||||||||||||||
||||||||||||||||
||||||||||||||||
||||||||||||||||
||||||||||||||||
||||||||||||||||
||||||||||||||||
||||||||||||||||
||||||||||||||||

字库见附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3164239890.zip

网友G:
这没什么,随便找个字模软件转换下即可

网友G:
以常用的HZDotReader为示例:

1、设置取模方式,设置字体,选择自己需要的排列方式和输出格式;
2、点“批量汉字取点”,输入需要的汉字范围;
3、点击菜单“文件”,选择输出二进制文件或输出HEX,当然,也可以直接按之前的设置保存成C或汇编代码;
4、保存

很简单吧:-)
^_^

网友H:
老x真耐心

楼主:
xwj的应用只适合显示固定的几个汉字

如果你使用串口接收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显示在在LCD上,你是不是将所以的汉字都做一遍?
如果你做汉字输入,你是不是自己做字库,自己做汉字顺序编排?

网友G:
唉,LS,是输出全字库!!!

全自动的,根本就不用自己编排

自己仔细看看图片中的第二步哦~~~

网友G:
注意右下角的状态栏:汉字数:6768

楼主:
有了字库还要再操作一遍吗?

多次一举!
骑驴找驴。

网友G:
唉.... 驴子不可教也

好心当成驴肝肺......

网友I:
嘎嘎,先收藏~~~~~~~~`不知道哪天就能使用上

网友J:
LZ实在BT,“好心当成驴肝肺......”

而且还没理解XWJ好心人的那个软件是干什么的。。。。。。。

8过这个软件还是不够灵活,比如好像似乎不能以词组为单元取模。。。。
PS:一般人也用不着这么BT的取法哈哈哈。。。。。。。

楼主:
To xwj

你提供的软件是好的,只是不适合我所说的应用,对于我的应用来说就是多次一举。
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K(2012-06-15):
如下工具支持你说的这种取模方式(setting中设置取模方式,选择最后一种)。
你这种需求应该是用在打印机上,还是特殊屏?

字库工具: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947123.html
字体效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cc6410100tpzr.html

网友L:
汉字取模,我用的是这个软件:PCtoLCD2002.exe。什么方向取模的都有,绝对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