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控制单片机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01):
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现在上位机做一个画面与单片机控制。要求:上位机输入一个电机的转速,然后把预定的转速值传给单片机来控制电机。
但是上位机传给的51的转速值是ASCII码,要转换成数字的话,工作量是不是太大了。谁又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
典型的懒虫

网友A:
那就直接传HEX

网友B:
ASCII转HEX不难吧.

网友C:
o

有没让你自己去拿脑袋算.麻烦什么

楼主:
问题是工作量蛮大的嘛

网友D:
能有多大?????

网友E:
哈哈哈。。。。

理解LZ,不就是希望有人给你段代码用嘛。。。。。。
不过你这个问得也太低级了。。。。
你上位机啥语言啊,定义个字节型变量可以吧?然后传给MCU。。。。

网友F:
嘿嘿

我有方案,要吗?  ASCII码转癞**的方案都有呢!
要也不给!!!

网友G:
……

"但是上位机传给的51的转速值是ASCII码,要转换成数字的话,工作量是不是太大了。"

你步进电机的转速,难道是形如2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这般精确吗?工作量很大???

网友H:
查表,工作量很小

网友I:
认为简单的试试看,ASCII"9876"转成HEX,要多少时间和代码?

并不是你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估计要上百个周期以上,MCU还是要瞎忙一会

网友J:
LZ的9876怎么表示?

是不是 39 38 37 36?如果是的话不是很简单么?如果不是说来听听,相信没什么难得,除非你定义的方式不好

网友I:
就是39 38 37 36呀

(int)speed = (buf3&15)*1000 + (buf2&15)*100 + (buf1&15)*10 + (buf0&15)
估计时间不少

网友F:
嘿嘿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SCII_Bin(uchar buf3,uchar buf2, uchar buf1, uchar buf0)
{
    buf3 &= 0x0f;
    buf2 &= 0x0f;
    buf1 &= 0x0f;
    buf0 &= 0x0f;
    buf3 += buf3;
    buf2 += buf3;
    buf3 += buf3;
    buf3 += buf3;
    buf2 += buf3;
    buf1 += buf1;
    buf0 += buf1;
    buf1 += buf1;
    buf1 += buf1;
    buf0 += buf1;
    return buf2*100 + buf0;//只做一次乘法
}
0000~9999的ASCII转Binary, 想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码子?

网友J:
xhtxzxw的算法好像是错的

计算结果应该是 (2buf2+4buf3)*100+(2buf0+4buf1)

网友I:
呵呵,是错了,不过方法还算是挺好的

网友F:
嘿嘿

呵呵,对不起,复制/编辑不小心,前后都丢了一行!已经改好了

网友E:
ASCII"9876"....

"9876"的ASCII明明是57565554嘛,哪位大虾说下你们那个3十几是什么东东行么??......

还有,为什么要传ASCII给单片机????上位机直接传0~255的字节变量(难道像PC机C语言这类不行?!)下位机用uchar收不就行了么。。。。。。。。

还有还有,LZ要“做一个画面”,你们不会想用C调用<graphics.h>或者WIN32API画窗口吧?用VB很EASY嘛。。。

网友D:
LS,难道不知道十六进制?

网友E:
嗯,好像是“16”进制。。。。

怿不得他们老说HEX,原来这个意思啊(偶原以为HEX就那烧录文件)哈哈~~
我都用VB的CHR在那边转的都是10进制,嗯,以后用C要接受“16”进制。。。。
那请问LS大虾,那个LSSSS的大虾们干嘛用在下位机那么麻烦的转啊???用我LSS的方法不就行了么?

网友D:
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问什么要那样转来转去的...

难不成....

网友K:
VB 有 hex$() function

网友E:
嗯,邓大虾说的是,

不过我做纯PC程序时很少用到HEX、OCT之类函数,对16进制没大印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