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把一路模拟信号变换成占空比信号的简单方案?

楼主(2008-12-01):
我现在需要把一路模拟信号变换成占空比信号。但是空间非常小,想找8脚带AD的单片机,一直没有找到。
那位能出个主意?

网友A:
要求不高可以用双运放弄

楼主:
ljm810010 能否介绍的更详细一些?

如何使用双运放达到目的?

网友B:
想用芯片,有

MAX294

网友A:
只能应用于要求不高场合

如图,输入电压Vin在VL至VH范围内时,输出PWM占空比从0到100%
调整R1,R2,R3可以获得不同的VH,VL值,调整Ct,Rf可得到不同频率.
注意Vin低于VL时输出为零,且占空比跟输入电压关系只能是近似线性.

楼主:
s46410864介绍的MAX294能转换吗?

我看了一下资料,MAX294是个低通滤波器。我实在想不出来,如何能够用它把模拟信号转换成占空比信号。

楼主:
ljm810010提供的原理图

谢谢ljm810010,我需要比较严格的线性关系。你给的线路难以满足我的需要。

我最想找到一种小个头的带AD转换的单片机,那样的电路最简单了。

网友C:
我这里有,电路特简单

做什么产品,我这里有MSOP10,比普通的SOP8还小一半,有一路8位AD,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请联系!如果输入电压不超过MCU的工作电压的话,直接进行AD转换就好了.

楼主:
想用新传感器替换老传感器

我的老产品一直使用的是ADXL202加速度传感器,现在想用飞思卡尔的加速度传感器。这就需要把飞思卡尔的模拟信号转换成占空比信号,以便新旧产品的兼容。

网友D:
可以用V-F(电压-频率)转换芯片

楼主:
V-F(电压-频率)转换芯片的线性似乎不太好

网友E:
AVR就有8PIN带AD的

attiny13,PIC12F675

楼主:
回 yanglz618

谢谢,两种芯片都很好。
人多见识广,领教了。

网友F:
555不是可以吗

楼主:
还没有考虑过555

也许是个很不错的注意。

网友A:
555做PWM输出频率是会变的,而且转换也不是线性

网友D:
同意楼上

其实V-F转换的线性不会差。
体积小的单片机不一定要8脚的,20脚的SSOP封装不会比8脚的SOP封装大。

网友F:
V-F变换不是PWM信号

楼主:
SSOP封装手工焊片不太方便

楼主:
我也认为V-F变换不是PWM信号

我需要的信号周期是1ms,占空比随电压而改变。只有这样的信号,才能与旧产品兼容。

网友D:
楼主说外行话了,SSOP封装的手工焊片非常方便

烙铁一拖,一排全焊上了。

网友G:
AVR teniy 8脚带ad和比较器...

AVR

网友H:
唉,都在想什么呢? 怎么没一个人提开关电源用的PWM IC呢?

比如最常用的UC384x,也就块吧钱

当然,你非要用单片机的话也很多,只是贵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