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74HC573的输出接一起有没有风险?

楼主(2007-08-09):
如图,单片机LE2,LE3有单片机普通I/O口控制,D0~D7也接一个普通I/O口
这样做输入扩展有没有风险?
例如单片机死机时LE2,LE3同时有效,导致两个573的输出直接连接到一起发生短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风险当然有

楼主自己已经说了一种情况。
要避免这种情况,用一片译码器,例如74HC138选择各573等芯片。138是不会输出两片同时选中的信号的。
即使是楼主说的情况,两片573发生短路,一般也不会烧芯片,但573会很烫。

网友B:
由一个端控制,加个反相器,让它不可能同时有效

网友A:
圈圈的意见有一点不足

这两片573必有一片是允许输出状态,不能两片都关掉(高阻态)。

楼主:
反向显然不行的,因为有其它的573还要做输出

51单片机的总线指令就那么可靠吧?
如果接到51芯片的总线上也不就是这样接吗.

网友B:
那你可以在每个脚上串个限流电阻

楼主:
如果是51芯片的话也许就这样接:

D0~D7接P0口
LE2接P2.0(ADD0)
LE3接P2.1(ADD1)
然后用总线指令访问,难道这就没事吗?
同样会有可能ADD0和ADD1同时有效的可能吧.
不过3楼说得"两片573发生短路,一般也不会烧芯片,但573会很烫"
让我多少放心多了.谢谢.

网友B:
3楼不是也说了吗,用138可以只选择到一个。

楼主:
当初设计时想了加电阻

但那样电路板会比较乱,所以没加
我是希望线路板简洁一点,加138更不想了.

网友C:
一般也不会烧芯片,但573会很烫。

为什么会烫呢 ?

网友A:
回楼上

两片573,一片输出高电平,另一片输出低电平,输出还接在一起,电源从一片流到另一片入地,这个电流仅受两片573内MOS管体电阻限制,比较大,功率则完全消耗在两片573内,显然发热量是比较大的。

网友D:
dd

时间久了就坏了

网友E:
数字电路基本概念

线与。去看看书吧。

网友F:
改245吧

这是个检测输入状态的电路吧,我好像习惯用HC245好点

网友G:
245跟573没本质区别

对 LS:
   如此用法, 245跟573没本质区别

14楼说得没错,只对输出的角度来说(不考虑输出控制的稳定与否)

换个角度说,如果此电路是在CPLD内实现,难度电路就有问题么?

楼主:
245引脚布线不方便

不太明白楼上的意思,是说数字电路(如单片机内部)内部有无数多个类似的"隐患"而不必去考虑,是这意思吗?

网友H:
肯定不能直接连,要用带OC门的线与.

网友I:
风险不小

网友J:
非典用法

  用锁存器作输入不值得提倡,建议用74HC245,或74HC244作为输入,n路输入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74hc245和74HC573的输出特性好象没有区别

不知楼上何出此言,依你好,两个245的引脚就直接可以连接?

楼主:
还是想得到权威答案

请高手指教!顶一下。

网友K:
不知道573的吸收电流有多大?

我一直用573做输出的,不知道573的吸收电流有多大?

网友L:
不妨这样看.你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

Le2=1,le3 = 0 输出1,0
Le2=0,le3 =1 输出0,1
Le2 = 0,le3 =0 输出0,0
le2 =1,le3 =1,输出0,0,
固可以
首先le2和le3做异或运算设为D,
其次le2和D作与运算,le3和D做与运算,分别控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