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串口中断通讯

楼主(2007-08-09):
  刚刚做的双机通讯程序,但是第一次中断所传数据不对,相同的数据,中断传送两次即可得到正确的值,而且第二次以后的值都对,请哪位高手给个解释啊。多谢多谢!

网友A:
dd

程序都没有怎么看?

网友B:
不清楚

但我觉得你可以用显示器看看第一个波形,

楼主:
补上程序,谢谢!

多谢两位的关心,现在把程序贴上,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int CODE;
int SYNCH;
int ADDRESS;
int COMMAND_1;
int COMMAND_2;
int DATA_1;
int DATA_2;
int CHECK_SUM;
void SEND_ADDRESS();
//*************************************************
void REC_ADDRESS(void) interrupt 4
{

    if(RI)
      {
    SYNCH=SBUF;
      }
    RI=0;
    while(RI==0){}

    if(RI)
      {
    ADDRESS=SBUF;
      }
    RI=0;
    while(RI==0) {}

    if(RI)
      {
         COMMAND_1=SBUF;
      }
    RI=0;
    while(RI==0) {}

    if(RI)
      {
    COMMAND_2=SBUF;
      }
    RI=0;
    while(RI==0){}

    if(RI)
      {

         DATA_1=SBUF;
      }
    RI=0;
    while(RI==0){}

    if(RI)
      {
         DATA_2=SBUF;
      }
    RI=0;
    while(RI==0){}

    if(RI)
      {
         CHECK_SUM=SBUF;

      }
    RI=0;

    if(ADDRESS==CODE)
     {
        SEND_ADDRESS();
     }

}
//******************************************************
void SEND_ADDRESS(void)
{
    EA=0;
    SBUF=SYNCH;
    while(TI==0);
    TI=0;

    SBUF=ADDRESS;
    while(TI==0);
    TI=0;

    SBUF=COMMAND_1;
    while(TI==0);
    TI=0;

    SBUF=COMMAND_2;
    while(TI==0);
    TI=0;

    SBUF=DATA_1;
    while(TI==0);
    TI=0;

    SBUF=DATA_2;
    while(TI==0);
    TI=0;

    SBUF=CHECK_SUM;
    while(TI==0);
    TI=0;
    EA=1;
}

//****************************************
void main(void)
{
    CODE=P0;
    TCON=0x05;
         SCON=0x52;
    PCON=0x80;
    TMOD=0x21;
    TH1=0xa9;
    TL1=0xa9;
    TR1=1;
    P1_4=0;
    P3_6=1;
    P1_6=0;
    EA=1;
    ES=1;

   while(1)
   {
   }
}

网友C:
写程序不写说明,不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