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帮帮忙啊,关于89C2051

楼主(2007-08-09):
我的具体情况为:工程需要一定时器,本来我用的是89C51,在KEIL C6。
12下非常顺利,但因体积问题改用89C2051(第一次用),线路板设计经查没问题,可编译完的程序在KEIL下调试完全正常(我没用仿真),写入后即没反应,我的测试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AT89x051.H>
void main (void)
{
  for(;;)
  {
    P1_3=0;
    P1_2=0;
    P1_1=0;
    P1_0=0;
    P1_4=1;
    P1_5=1;
    P1_6=1;
    P1_7=1;
  }

还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没反应”是什么意思?

网友B:
LZ

   LZ问题表述不明。

网友C:
一样的东东,只是IO,FLASH等一点差别,也能出问题吗...

网友D:
你指的是P1.0--P1.3没有被置低吧?

 后面四句是废话,上电默认为高。

楼主:
谢谢了大家

谢谢大家了,问题原因应找到了,我复位电路用的是MAX813芯片,我发现它坏了。。。

网友E:
有趣有趣

网友F:
yes

长见识了

网友G:
什么现象啊?没说明白?

网友H(2010-06-02):
楼猪说清楚点儿吧

网友I:
引脚应该这么写啊 ::)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