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笔记本串并口必备调试工具

楼主(2008-12-02):
笔记本电脑发展到双核时代,大多数配置了ExpressCard扩展接口,已经很少有机型配置标准并口和串口,而在很多应用场合(如:使用并口连接仿真器,编程器,加密狗等设备;使用串口连接单片机、 PLC 、 POS 、门禁、检测、通讯用仪器仪表等标准串口 232接口的外设)依然需要使用并口及串口设备。虽然有“USB转打印口及USB转串口”这样的数据接口但是仍无法解决上述串并口设备的调试问题。

ExpressCard笔记本串并口卡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设计,用于ExpressCard接口笔记本电脑没有并口和串口而又需要使用的场合,解决了笔记本电脑扩展串口及并口的问题。

产品特色
--------------------------------------------------------------------------------

 支持标准并行(SPP,NORMAL,BI-Directional,兼容PS/2)模式,即插即用,具有自动识别功能
 符合ExpressCard/54mm标准插槽
 输可选标准LPT端口号(LPT1,LPT2,LPT3) ,系统自动分配地址,不用设置
 输出1个独立9针标准串口,独占中断端口号而非虚拟设备,可接各种串口设备。
 串口数据传输速率:110-230400Bps
 串口部分具有中断控制地址,更好地解决复杂的传输控制系统,稳定有效保证数据流不会丢失
 驱动程序支持win98/ winme/ win2000/ winxp/ win2003/ Vista。

产品应用

--------------------------------------------------------------------------------

 并口应用
 用于ARM等嵌入式系统的仿真
 ARM JTAG下载线 (wiggler和SDT下载线,H-JTAG) ; Multi-ICE原版ARM仿真器

 用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设计与仿真
 Altera CPLD/FPGA仿真下载、Xilinx CPLD/FPGA仿真下载
 Lattice CPLD/FPGA仿真下载,Actel CPLD/FPGA仿真下载
 用于单片机的下载与仿真
 凌阳单片机的JTAG下载;MSP430下载调试,义隆单片机仿真下载等

 西尔特,万利等并口编程器
 并行接入多种品牌硬件加密狗(如:彩虹,safenet,HASP等多种加密狗)

 串口应用
 适用于新式无串口接口笔记本电脑或串口接口不够的笔记本电脑。
 用于单片机、 PLC的设计与仿真(如三菱PLC,西门子PLC等)
 用于连接POS 、门禁考勤,串口鼠标等RS232接口外设。
 用于连接通讯、检测、工控用仪器仪表等串口232接口的设备。

二代笔记本串并口调试必备工具 http://shop36043718.taobao.com/
淘宝店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99206bc725bbf16db5450bd2ce1457f.jhtml

相关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99206bc725bbf16db5450bd2ce1457f.jhtml

网友A:
450元?!

我刚混了一个IBM小黑一代库存积压淘汰笔记本。崭新的,赛扬500A,硬盘10G,光驱,软驱,串口,并口PS/2鼠标口,外接显示器口,一应俱全。已装WIN_XP正版,......同样是为了连接一个串口仿真器/编程器,或者单片机串口实验,做一个终端用是足够了。

不过 850 ¥而已。

450 和 850,两者之间选择谁?

楼主:

肯定选450啦 你的电脑太老了,跑大程序肯定跟蜗牛似的。呵呵

网友B:
THINK(IBM)的笔记本有专门的串口/并口扩展插件的

插在光驱的插槽里面的.我这里都配了

网友A:
回4楼:开玩笑!

可惜你的450元连蜗牛速度都跑不出来呀。

我串口用的是115200bps,我是蜗牛速度,请问你的串口速率跑多少?

我赛扬300A(奔二)用的好好的,别说500A了。

连接一个单片机仿真器的模拟终端要多大的程序?100M?

我用7000元的二代笔记本做单片机开发设备?还要再加一个450元的串并口外挂?买个二手笔记本不过500元而已。

我刚买的HP双核PC机器,没有串并口,为了接打印机,只好买了一个PCI-串并口卡,90元而已。

楼主:
回6楼:开玩笑!

串口line drive MAX3245E 能跑1MB/S。

“我刚买的HP双核PC机器,没有串并口,为了接打印机,只好买了一个PCI-串并口卡,90元而已。”

那是台机有PCI接口,笔电有PCI接口?

网友C:
850元的新小黑在哪里买的?

估计是翻新的吧

网友D:
没多大必要

并口现在都不用了。

买个串口卡不过100块钱

网友E:
买二手小黑就是拼

人品。哪天本子坏了,哭死。尤其是这种老古董机,电子产品的寿命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

楼主:
并口不用了?

编程器,加密狗等不都是并口的

网友A:
回7楼,开玩笑。什么接口请讲清楚。

“ 那是台机有PCI接口,笔电有PCI接口?”

*********************************************************************
PCMCIA——笔记本的PC卡插槽相当于台式机的PCI插槽。

难道你的“ExpressCard笔记本串并口卡”不是PCMCIA接口?照片上显示的可是清清楚楚。笔记本对外接口你不用USB或者PCMCIA? 难道是26针接口?DELL笔记本专用!

   那你应该大声说:我们做的就是与众不同!ExpressCard接口卡是26针而不是68针,DELL笔记本专用。其他牌号笔记本用不了。

请讲清楚。

网友F:
15元赛格买的USB转232好用的很,STC,ICD2仿真都能用

网友A:
回7楼,开玩笑。真逗。

6楼说的“可惜你的450元连蜗牛速度都跑不出来呀。 ”是指如果没有笔记本,——即使是850元的一代,你的PC卡即使能跑1Mbps,一样动不了。蜗牛还能动一动。

另外,一般串口极限115200bps是受限于异步串行通信标准,(过高的比特率将导致距离或者可靠度问题。)及过去UART外设芯片速率,例如8250。与现代的UART外设速率及总线驱动芯片的高速率根本没关系。LZ举个例子,现代的什么设备串口速率超过115200bps。——可别拿同步通信说事。

网友A:
不理解!

买IBM的笔记本还担心哪天坏了?那什么叫国际品牌?当是中国货,用几天就坏。我家买的“联想”照相机、U盘、MP3没过保修期全坏了。指望联想3年保修?修完了不到一个月还坏,3年要修多少回,跑腿累不累,什么东西?家里国产电子产品垃圾一堆。如今IBM笔记本由联想生产了,再便宜我也不买。

家里几样工作过10年以上或者5年左右的国际品牌,就是不坏。有TOSHIBA,FUJITSU,笔记本各一;(刚买的IBM比日本牌子结实吧,心理上)HP台式机买过2台,换了双核,前一台送人了。可是另2台国产“唯一”牌台式机,99年同时买的,7000左右一台,和老父亲一人一台;早就趴窝了,修都没法修,到处接触不良。从没想过找厂家,厂家早就散了。

    任何电子产品,买了就从没指望过保修,短期内坏了肯定就是设计问题,设计缺陷保修?就像我们自己设计的电路,搞不清楚为什么某器件总是烧,甚至发光二极管这样简单的电路。总怀疑是厂家的器件有问题,其实是我们自己电路的设计问题。就这么推向市场了?

国外品牌有设计问题产品收回的惯例,常见有汽车、笔记本成批收回,赔偿用户。中国见过这样的例子没有?“呵呵,坏了我给你修啊。”“总坏,总修。”直到企业破产那天为止。

网友G:
有高波特率的设备

楼上的,现在有一些设备采用高波特率,我曾经给别人开发过一种,要求博得率4×115200,一般的电脑调不了,只能使用工控机。我的设备是用16c554实现的。

网友D:
ibm也没问题

只要硬盘买个新的即可

to  sam383

谁现在还用并口编程器?现在都是usb的编程器

为了并口编程器买你一个450的卡?买个编程器也不过几百块。

加密卡?开发人员基本不用正版的

有些简易的jtag仿真器到是用并口的,不过现在好像都有usb的了。

平心而论,你的卡不算太贵。

以前在淘宝找过并口卡的,大概要300多块钱。后来俺想了想还是买了个ulink,usb的

网友A:
请教16楼一个问题

1、16C554要达到4X115200bps的话,需要外接晶振=多少M ?

2、异步通信的比特率不可能是越高越好,请教高比特率下能保证可靠通信的前提是什么?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和传输可靠性3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公式是什么?如果不满足这些前提,高比特率通信就是空话。

3、问题2公式之后,是不是说你的设备和工控机之间的通信只能限制在1米/2米之内?

4、LZ的转换器是通用装置。你说的是你自己开发的、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使用的专用特种设备。我们自己内部开发的异步通信特种设备比特率已经达到1Mbps了!可惜它不是通用设备,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工作条件下使用。所以在这说没意义。

“现代的什么设备串口速率超过115200bps。——可别拿同步通信说事。”16楼开发的是现代的什么现代设备?中国创造,打破国际标准!看来RS-要重新修改了。

网友A:
16楼真逗。

“要求博得率4×115200,......我的设备是用16c554实现的。”

********************************************************************
4×115200bps表示的是多少比特率?用户的要求实际是要求4个串口,每个串口通信速率为115200bps。所以开发者用16c554来满足要求。

没有任何一个客户会提出单个串口速率要求达到4×115200bps 这样外行的写法。

楼主:
回12楼 刘前辈

PCMCIA——笔记本的PC卡插槽相当于台式机的PCI插槽。

难道你的“ExpressCard笔记本串并口卡”不是PCMCIA接口?照片上显示的可是清清楚楚。笔记本对外接口你不用USB或者PCMCIA? 难道是26针接口?DELL笔记本专用!

   那你应该大声说:我们做的就是与众不同!ExpressCard接口卡是26针而不是68针,DELL笔记本专用。其他牌号笔记本用不了。

请讲清楚。
#####################################################################
第一代的笔记本一般都是PCMCIA接口,第二代的笔记本很多都是express接口,笔记本上的express接口就是26针接口。你可以到网上找一下相关资料,谢谢你提意见!!!!

楼主:
回 刘前辈

 16C554是内部带有16字节收发FIFO的通用异步收发器,具有独立的收发控制电路。4路标准的MODEM接口,通过软件可分别设置允许每一路中断。波特率、数据帧格式等也都可由软件编程设置。该芯片可工作在24MHz或14.7464MHz,当时钟频率为24MHz时,数据传输率可达1.5Mbps;时钟频率为14.7464MHz时,数据传输率达912.6Kbps,完全可以用于高速MODEM的控制中。

楼主(2009-01-19):
第二代笔记本串并口必备调试工具

都放假了?没人说话啦

网友H:
其实这玩意成本就几十块钱!而已!

100块的价比较中肯

楼主(2009-03-27):
工程师 新宠

 http://shop36043718.taobao.com/ expresscard 串并一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