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中断程序过长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例如:

    我有一个外部中断程序(XINT0),要处理很多步骤,很长。

    请问:1.很长的中断程序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2.如何来解决,我想到是:设置一个FLAG变量,在中断程序中赋值,跳出中断程序,回到main(),在主程序中按FLAG的值来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A:
中断程序要短小精悍

老师教导我们中断程序要短小精悍,快进快出,连有关浮点数计算的东东都不要弄进来.
刚打完一个代码,就贴过来,参考一下定时比较长一段时间的方法,我基本是这么做的,应该类似这样处理可以吧.

void TimerHandle() interrupt 5 using 1
{
    TF2 = 0;

    if (check != 0)
        check --;
}

//---------------------------
void main()
{
    check =50;

    while(1){

     if (check == 0)
    {
        check =50;
        //handle();
    }
   }
}

网友B:
用状态机分片,其实就是OS思想了。

网友C:
借助RTOS的思想

但不用它的具体形式,效率非常高,当然这是针对不大系统...

楼主:
OS

看来还真的要学习下OS了,一直做硬件,对软件比较陌生,顶多是一点C51的编写能力,水平有限。

大家觉得应该先学哪种OS?UC/OS吗?据说是比较容易上手,适合初学者。

我想先在51或者2000系列的DSP上学习下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