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成功用过PL2303HX,USB转串口的(有SCH),谢谢。已调

楼主(2007-08-10):
  Windows不认我的设备,谢谢指教!

////////////////////////////////////////////////////////
其它全部调试OK了,只剩下USB转串口。经仔细检查,狂晕,原理图没错,布线工程师把PL2303HX的封装搞错了,第15脚和第16脚反了。

网友A:
嘿嘿,可以找我!!

网友B:
GND没连?连上。 用BUS HOUND抓包看看,有没有数据返回

不认是什么意思? 去设备管理器看看VID和PID。

网友B:
关键是要将对应的脚接对了。

插上去一点反应都没?那就是电路有问题了。因为即使只有一个上拉电阻的话,电脑也会识别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的。

楼主:
有反应,但认不出是什么设备,加载不了驱动程序

   和买的USB转串口电缆是一样的芯片

网友C:
会不会芯片的版本有BUG

   能否找个用PL2303芯片USB转串口的成品线,拆个芯片试试,先搞成一个,问题就好找了。

网友B:
确认一下D+和D-有没有搞反。另外去设备管理器看看VID和PID

网友D:
俺用FT232很好用

按datasheet提供的电路,做成就好使,就是贵

网友E:
一直在用,没有问题

我的驱动是向客服要的,
台湾的厂家资料最好直接向客服要才放心。

网友F:
LS的这FT232多少钱一片?

网友E:
FT232的价格太贵了,好像是PL2303HX的4-5倍

网友F:
awey:那PL2303HX又是多少钱一片呢?

不要再间接寻址啦:)

网友E:
呵呵,间接寻址重定位方便

我没批量买过,零售的大约4-5元左右

网友F:
这上位机软件如何配置

串口则用串口助手,这USB口大伙用什么来玩呢?

网友B:
不会吧...应该还有详细信息一个标签的,你的怎么没有呢?

假如只连了上拉电阻,而没有返回数据的话,VID和PID就是为0的,如果他们不为0,则说明枚举基本上没问题,而是驱动程序不对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试着在你原来的驱动的inf中文件中,将这个设备的VID和PID加上,让它使用这个驱动程序.

例如我下面这个图中,上面就是只接了上拉电阻,而无数据返回的结果,下面就是正常枚举的结果,这个是我正在搞的USB MIDI键盘,嘿嘿...

网友B:
回15楼: 这个你不用担心,驱动程序会负责创建一个新的串口

看上去你的电脑就多了个串口,跟普通串口一样用,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用. 这就是驱动程序的好处,所以学学WDM驱动程序开发是很好玩的。

网友E:
对上位机而言,等效于一个虚拟的串口

与一般的串口一样操作。

不过与串口还是有点区别的,有一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上位机程序运行过程中,
(即串口没关闭时),拔掉USB设备,程序会死掉。

不知谁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F:
正打算买个来测试下

现在的本本都没有串口了,不用USB很多项目都做不了

楼主:
郁闷...圈圈的有设备属性有详细信息,我的没有

   Win2K、WinXP都没有,

楼主:
怀疑数据手册有误

    谁有PL2303HX的数据手册??谢谢!

    按照PL2303的管脚图,第19脚是Reset,24脚是VDD_PLL
   可是:能用的那两条USB转串口的电缆里的PL2303的第19、24脚是悬空的
   晕4了,我把这两个脚翘起来,也是正常的。

楼主:
数据手册第一页如下图,共18页

网友B:
那就翘起来好了,嘿嘿...或者你买到的remark过的片子?哈哈..

楼主:
问题是,我电路板上的,翘起来也不行呀...

网友B:
这东西应该是QFN封装的吧?会不会是你没焊好啊

楼主:
哈哈,是SSOP28,很容易焊的

网友G:
给你个电路

这各是我们测试GPS的电路,确认没有问题,兄弟自己搞定!

网友C:
好多USB转串口号都是用PL2303芯片做的

  希望楼主能将最后的完整结果做个归纳整理,大家都能用上这芯片,我这边用CH341做转换器,贵4了。

网友H:
这个片子超便宜,不好用

我原来用过,把我们的生意都搞砸了,同一批产品有些勉强可以用,有些和你出现同样效果,电路图是厂家标准,害死人了。后来换了比较贵的其他芯片总算包住了公司的信誉.

楼主:
暂停了,先调试其它。调试好之后,一定作总结,共享。

网友C:
不会吧,力特品牌USB转串口线都用这做的

  应该还不错吧。

网友I(2008-10-22):
求pl2303做的usb转串口的原理图

唉 自己想做个usb转串口 手里有一个别人完整的驱动  但苦于原理图不详细啊
没图啊 哪一位大侠给一个 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 luijianlv@163.com

网友J(2013-10-11):
这东西很简单的,有问题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