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IO如何读入

楼主(2007-08-10):
51 io 内部结构有锁存器,有引脚,那读入信号时,系统什么什么时候读锁存信号,什么时候读引脚信号?
是不是P0 P1 P2 P3所有的口线,在读之前,先写入“1”后再读,就可以保证
读入信号的正确性?
望指教,谢谢。。。。。。

网友A:
P0=0xFF; XXX=P0;

网友B:
必须先写1

C51的IO口在读引脚前应该先写1,这样P0为高阻,P1、P2、P3因为有上拉电阻表现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