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触发电路

楼主(2008-12-03):
一个做饮水机的客户,就是饮水机两个出水口,一个冷水口一个热水口,以前他们是用机械开关的,现在觉得不够高档,想用电子的。
比如说热水出口接了一个电磁阀,用一个24V的电压去驱动,按一下按键,给电磁阀加上24V的电压,电磁阀导通,热水流出。再按一下按键电磁阀和24V电压断开,电磁阀不导通,热水关断。冷水也一样。
电磁阀是现成的,现在需要搭一个电路有一个轻触开关控制电磁阀的通断。
现在酝酿两个方案:
1、用单片机做,大材小用,成本很高,估计客户不能接受。
2、在网上找了一些单键电子开关,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那样的问题。想请教论坛里有没有朋友做过这样的开关,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A:
有一种继电器,要做自锁继电器,

用这个就OK了

网友B:
我有个只用两个三极管的电路,不过我觉得轻触阀一点也不高

似乎是多此一举,不觉得扳一下机械阀会比轻触阀麻烦多少.
停电的时候,或电路失灵时,够你急的.
除非,象宫柱键盘一样,炒作一下.

网友C:
用4069

加个电容和两个电阻就OK,简单又实用

网友D:
触摸感应按键

触摸感应按键比较高档,而且可以加背光,做得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