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之前按住某个键,进入特定配置

楼主(2008-12-03):
在设备上电之前,如何从串口按住一个键2秒进入配置1,否则进入配置2

网友A:
上电后将串口作为IO使用

2S之后再做串口使用就可以了吧

楼主:
那如何识别出这个键呢

如果要求是按空格键2秒,那如何识别出是按了空格键2秒?

网友B:
没必要一定去检测键按了2秒,

只要在上电(或复位)后2秒内检测是否有相关键按下,有则进入1,否则进入2。

网友C:
状态转变

上电就是程序最初就要记录键的状态,并在初始化完毕前持续检查,待进入正常循环后,如果键状态一直按下,跳转到相应路径即可~